楼主(2010-03-18):
本人想用ATV31系列变频器带2台电机,功率分别为1.5kW和0.55kW做一个类似于行车的系统。0.55kW电机负责水平行走,1.5kW电机负责提升。先选用2.2kW ATV31变频器。主回路为接触器连接变频器,变频器分别连接2个接触器+热继连接2台电机。2太电机同一时间只运行一台
现在有几个问题:
1. 我看说明书,ATV31有电机切换功能,通过L11-L16任意一个开关输入可以切换2套电机参数。那么是否有必要对这台电机的参数分别设置,然后进行切换。
2. 说明书上写到当电机切换时,变频器内部的过载保护功能失效,所以我外加了2个热继,但是如果热继过载脱扣了,但此时变频器处于运行中,主回路断开了是否会对变频器产生损害。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电机参数设定后,没必要加装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