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如果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616G5-55KW变频器,损坏严重,其原来是有一个快熔断了(三相各有一个快熔),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又一时找不到快熔,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铜线代替快熔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去;有的电工则误认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注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字串5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入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字串5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字串2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 字串4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字串4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楼主:
想要知道更多变频器的东西,QQ:1421649858

网友A:
呵呵 这个应该维修师傅看看了

网友B:
嘿嘿,竖起大拇指赞一个。^_^

这样的文笔风格还是很有可读性的。实践是经验的总结嘛。不过,因为在外部加了压敏电阻就得了奖。有的邪乎。至于的吗?那说明用户的电网很糟糕的说。

网友C:
确实是好贴,都是楼主实践中得到的,谢谢楼主。

网友D:
楼主写的不错,建议加精。

网友E:
转载时候最好加个说明【转载】

网友F:
大哥写得很好啊,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G:
实践经验的总结,写的不错

网友H:
实践经验,值得肯定。这样的贴子多发

网友I: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支持一下!

网友J:
写的很好,收藏了,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K:
很不错!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网友L:
不错的帖子,顶一下,收藏。

网友M:
确实是好贴,都是楼主实践中得到的,谢谢楼主

网友N:
高手,希望有机会和你学习

网友O:
很好 学习了  值得顶

网友P:
实践经验的总结,学习一下

网友Q:
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经验哦

网友R:
这文章我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

网友S:
这个帖子好像是工控网版主李春发的帖子

网友T:
分析的深刻

网友U:
高手 羡慕啊

网友U:
高手啊 羡慕

网友V:
对于有些人还是很有帮助的哦!

网友W:
确实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X:
写得好,很有作用

网友Y:
大哥,谢谢!
太实用了!

网友Z:
有点深奥!  暂时还看不懂,有待提高。
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

网友AA:
这篇文章遍地都是啊

网友AB:
无聊
你无聊啊早就见你的贴了 你还发!   你是不是卖变频器的啊你   没事别占用贴资源了你

网友AB:
48楼说得很对

网友AC:
很实用,  我是一个刚接触变频器的新手。学习了
   请问下IGBT模块就是三相整流模块吗???

网友AD(2010-04-18):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运用,借鉴,在使用中又得到一些经验。支持。

网友AE:
都是实践知识啊。

网友W:
说的很好

网友AF:
压敏电阻短路跳空气开关的做法可否改改?
加个接触器用压敏电阻控制要好点吧?

网友AG:
看过了,不错,顶一个。

网友AH:
写的很好,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AI:
以前看过,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AJ:
新手讨教
呵呵,很好啊,有见识

网友AK(2010-06-02):
好文,拜读!谢谢共享!

网友AL:
这个还真是不怎么懂,帖子不错,应该表扬。

网友AM(2010-07-19):
很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N:
[tusiji01不错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AN:
不错的帖子,希望你多多发表!谢谢了!

网友AO:
好是好,但太简单,就是些使用常识。新手和初学者有用。同时也建议设计变频器就要考虑其可靠性,易维护性。

网友AP:
虽然不懂但是看看热闹也要顶楼主!

网友AQ(2010-12-09):
的确是好贴。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AR:
学习了,最好多点这样的好贴

网友AS:
写的不错
学习了一下

网友AT:
很好的东西!很实用!

网友AU(2012-02-11):
佩服楼主  实力派高手啊

网友AV:
果然是高人。顶了。

网友AR(2012-10-29):
好东西~!~维修这行最怕师傅藏着掖着

网友AW:
写得很不错值得好好看看。受益匪浅

网友AX:
三菱的模块容易坏,我们伺服坏了好几个了。松下的好点。我还有两片三菱伺服模块不知道能DIY 个什么东西出来不。三菱模块把整流等主电路集成了,容易坏。还有两块焊机用三菱IGBT半桥智能模块,不会用啊。有会用的教教我啊。

网友AY(2013-11-23):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AZ: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BA(2014-07-15):
谢谢大师了,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BB(2014-08-20):
写的很好,很实在,也很实用,不管是转载还是自己原创,传递知识就是好的,哪些评论转载的心态需要摆正0.0

网友BC:
楼主,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BD:
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啊?

网友BE(2014-09-24):
引用 网友S:
这个帖子好像是工控网版主李春发的帖子
是,N年前就遍地都是了。这人可能是水平高,不过贴子上我没看出水平高在哪,成千上万的人在顶在学,学到什么了?

网友BF:
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