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想用外部一个时间继电器(经常改变数值),控制内部一个时间继电器使其与外部的随时改变的时间相同。怎样写程序谢谢大侠。

网友A:
我不清楚CP1E中使用定时器是否不再区分二进制输入还是BCD输入,如果区分,你需要对外部输入做相应转换,然后将外部输入写入到D中去。

最后,MOV D   T   即可。

网友B:
这里面还有可能需要一个工程转换的问题

网友C:
世界难题?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外部一个时间继电器(经常改变数值),控制内部一个时间继电器使其与外部的随时改变的时间相同。怎样写程序谢谢大侠。
你用的外部“时间继电器”是常见的吗?-----你的想法没法实现
换个方法:外部用设定开关。
如果要时间的显示-------干脆用屏
另:为什么要“控制内部一个时间继电器使其与外部的随时改变的时间相同。”

网友D:
既然外部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为什么楼主还要用PLC?能不能把您想的思路再说细一点?

楼主:
因为购买的设备只有一个外部时间继电器。现在要实现一个油缸两次动作即活塞前进一次然后退回一次。因为生产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来改变活塞前进的时间,现在不想添加其它器件,所以想通过外部的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活塞的前进与后退时间要保持前进与后退的时间相同。

网友D:
只是随便的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1、感觉楼主所需要的动作很像是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只不过楼主控制的是电磁阀而不是接触器~!可不可以使用单键开关的做法来做你这个程序呢?
2、外部的时间继电器用自己的常闭点去控制自己线圈的得电与失电,来完成单键开关的触发。
3、但是这样做还需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停机,怎样保证油缸的初始位置,等等~!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也请各位老师说说~!

网友E:
"控制内部一个时间继电器使其与外部的随时改变的时间相同"
内部时间继电器用的是常开或常闭点的话,你用外面时间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点就可以啦.为什么哪么麻烦.
还有你的外面时间继电器是什么形式出力,常开常闭点还是模拟量,如果是模拟量,CP1E上有一个外部模拟设定输入连接器.

网友F:
本人是个初学者,个人认为:如果这个内部时间继电器不用于数据处理指令的数据源或数据目的地,同时不在JMP和JME之间的话,多使用二个PLC输入点(外部时间继电器的启动运行信号、输出信号),同时对程序稍做修改即可。我的思路是用外部时间继电器的启动运行信号断开内部时间继电器的得电,用外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信号替换内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用什么指令视实际情况而定,注意互锁。不知这样行不行?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G:
不知你是意思是不是用外面的的拨码开关来设定里面定时器的值.如果是用拨码开关的话,很容易的

不过这样太浪费输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