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各位大侠,我想用三菱FX1S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望各位指教!
PLC:三菱FX1S     驱动器:2/4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型号:DC025BH
要求:按下X1步进电机转一圈,按下X2转两圈
顺便说下脱机电平和脉冲信号怎么接线!有些什么要求?要注意些什么?

                                                                                                    菜鸟

网友A:
LZ如果懂电脑。利用发帖这点时间能搜大把

网友B:
接好电路图
根据步进电机的细分,计算出旋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用DRVI指令,具体看FX编程手册

网友C(2010-07-07):
正的需要看手册啊,高速处理和定位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