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请高手指点如何把PLC程序中将Q、I、M寄存器传至V寄存器

网友A:
MOV Q0.0,V0.0
MOVB QB0,VB0

网友B:
传送指令

网友C:
呵呵,对啊,用传送指令即可。PLC都有传送指令的

网友D:
用传送指令,注意数据类型要一致,就是说传送的是字,字节,还是双字等等

网友E:
楼主这种用法,目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