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位移量

楼主(2010-03-18):
各位大哥我现在正在做PLC控制板簧轧机的设计 需要高速计数器来控制轧制的厚度 板簧是变截面的,有个旋转编码器 弄不明白怎么工作的??哪位大哥教一下啊?

网友A:
听不明白  本人刚对高数计数器学习完  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网友B:
编码器是检测位移的反馈啊,不知你的电机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C:
编码器是检测位移的反馈,首先轧制的厚度,轧制动能来源是什么?液压?还是电机减速机螺杆压?

网友D:
你应该先了解一下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E:
说的太不详细了。
高速计数器来控制轧制的厚度是怎么一回事。厚度是一个h值,计数器出来的是一个n值,没有直接关系。请问使用异步电机做圆周运动来间接测量h吗?
你这里讲到的变截面应该是个未知量,是自动测量出来的吧?

楼主:
为实现板簧厚度Y随长度x 变化,采用旋转编
码器检测坯料的纵向( x方向)位置,并由计算机计
算出相对应的截面厚度Y,作为板厚给定值.而板厚
控制由装在轧辊轴承座上的厚度传感器(旋转编码
器)形成闭环反馈控制.
系统采用液压控制的

楼主:
液压控制的

网友F:
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G:
编码器只能测移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