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 PLC问题

楼主(2010-03-18):
使两台小车先往二道,后回一道,再到三道,再回一道。如此循环,请教PLC用什么命令,最好赐教完整梯形图

楼主:
续上
谢谢大家!

网友A:
步进指令

网友B:
如果小车就是普通接触器控制电机,那不需要特别的指令,就是几个逻辑关系配合接近开关做到几个信号输出控制接触器切换电机正反转

楼主:
逻辑关系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命令使它循环移动
我只会单独的正反转。这样的对我来说有点复杂了。想知道具体的命令!!!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C:
也算是最简单的程序了,看看步进指令就能解决啦!

网友D(2011-03-29):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车就是普通接触器控制电机,那不需要特别的指令,就是几个逻辑关系配合接近开关做到几个信号输出控制接触器切换电机正反转
如果是单纯的电机正反转,又怎么实现呢?
请高手给个方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