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三菱FX2N如何修改E740的高、中、低速的频率,就是Pr.4/Pr.5/Pr.6
谢谢各位,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通讯可以做到用PLC修改参数

网友B:
这个要仔细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把要求再说详细些

楼主:
就是想在触摸屏上设置数字输入框,通过PLC程序,将框内的值输出到变频器的高速、中速、低速频率;PLC是FX2N,通讯模块是FX2n-485-BD,变频器是E740,全是三菱的,呵呵!

网友D:
用位按钮,当相应的按钮被触发时,PLC发送相应的数据到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A:
通讯做,用些参数指令,其实既然通讯了,就不需要设置高中低档频率了,运行频率也可以通信控制,可以任意频率运行,比这三个频率好多了

网友E:
配有屏的话用通讯功能,直接在屏上输入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