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与森兰变频器程序该怎么编?三菱PLC的型号FX1N,变频器型号:SB60/61,支持RTU模式的MODBUS协议,三菱的通讯模块是FX1N-485-BD,有RDA RDB SDA SDB四个输出端,变频器却只有485+,485-两个485通讯端子。希望高手能给一个三菱PLC 编程 的例子 和硬件连线方法?

网友A:
RDA,SDA连在一起接变频器485-;RDB,SDB连在一起接变频器485-;如果距离远的话加匹配电阻。PLC用RS指令编程。

网友B:
这例子难找,三菱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在三菱网站上有的,可以参考这个编程
但也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具体的通讯协议

网友C:
关键是要知道森兰变频器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