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有个设备是行车式的,但2导轨跨度24米,准备用双减速电机带动轴在导轨上往复运行,问题是两只减速电机如何控制同步运行,不同步的话行车梁可能扭坏,问一下谁做这个吗?电气机械上要有什么配置?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看来得用伺服了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大型行车,是二边各装一台电机驱动,就普通电机加上减速机。具体的控制方式我想不会太复杂。这个对于搞过大行吊的应该没有问题了,原理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