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的索道机构图

楼主(2010-03-18):
这个轮直径不小

回转的地方

楼主:
转载说明:

索道按支持及牵引的方法,可以分为2种:
  单线式:使用一条钢索,同时支持吊车的重量及牵引吊车或吊椅。
  单线循环式吊车复线式:使用多条钢索。其中用作支持吊车重量的一或两条钢索是不会动的,其他钢索则负责拉动吊车。

按行走方式,索道可分为:
  往复式:索道上只有一对吊车,当其中一辆上山时,另一辆则下山。两辆车到达车站后,再各自向反方向行走。这种索道称为 Aerial Tramway。往复式吊车的每辆载客量一般较多,可以达每辆100人 ,而且爬坡力较强,抗风力亦较好。往复式索道的速度可达每秒8米。

  循环式: 索道上会有多辆吊车,拉动的钢索的是一个无极的圏,套在两端的驱动轮及迂回轮上。当吊车或吊椅由起点到达终点后,经过迂回轮回到起点循环。循环式吊车称为 Gondola lift。

  当中循环式索道可再分为:
  固定抱索式:吊车或吊椅正常操作时不会放开钢索,所以同一钢索上所有吊车的速度都会一样。有的固定抱索式索道,吊车平均分布在整条钢索上之上,钢索以固定的速度行走。这种设计最为简单,但缺点是速度不能太快(一般为每秒一米左右),否则乘客难以上落。亦有的固定抱索式索道采用脉动设计,把吊车分成4、6、或8组,每组由3至4辆车组成,组与组之间的距离相同。同组的吊车同时在车站上下乘客,当其中一组吊车在站内时,钢索及各组车同时放慢速度。吊车离开车站后,一起加速行驶。这种索道行驶速度较快(站内每秒0.4米,站外每秒4米左右),乘客上下容易,但距离不能太长,运载能力亦有限。
  脱挂式:亦称脱开挂结式。吊车以弹簧控制的钳扣握在拉动的钢索上。当吊车到达车站后,吊车扣压钢索的钳会放开,吊车减速后让乘客上落。离开车站前,吊车会被机械加速至与钢索一样的速度,吊车上的钳再紧扣钢索,循环离开。这种索道的速度较慢(站外每秒6米),但运载能力大。(观察上图东部华侨城索道属于此种)

意外种类
  因强风、落雷而停驶
  索缆断裂
  车卡脱轨

网友A:
控制部分呢,想看看控制箱是什么样的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是的啊主要想看控制部分啊?
感觉挺麻烦的哦!

楼主:
这个主要还是机械部分的巧妙设计,控制部分应该就是控制电机转动以及一些个安全保障吧

网友D:
是,主要是机械部分巧妙,尤其是在进到回转那部分自动切换绳索的时候。我在亚布力大冬会赛场的时候天天坐,就是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套是德国原装的。

网友E(2010-04-22):
不错,下次有机会去玩的时候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