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9):
今天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找个软件,怎么提示这么多错误啊,愁人啊,平常的工控软件很快就搞定了,今天找个软件可把我给难住了,大家看这是安装软件时提示的错误。
提示找个错误后,我点取消,然后软件一会就提示安装失败。但是桌面上会生成WinCC flexible 2008的快捷方式,双击找个快捷方式,又会弹出一个错误窗口。
我就搞不懂了,安装找个软件需要注意什么?怎么会这样?

网友A:
源文件受损了,没安装全,卸载了,重新安装吧,如果还这样,就只能重新找个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软件安装了

网友B:
安装盘在其它计算机上好使不?

楼主:
安装到其他电脑上没事啊,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以前安装是没问题的,最近重做系统后就安装不上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有杀毒软件吗,卸掉再装试试。或者用纯净版的xp装。

网友C(2012-06-15):
我至从没有安装成功flexible2008,每次安装西门子软件时,都会出现“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 安装新程序之前 请重新启动 windows".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D:
删除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不需要重启了,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C:
谢谢。我按您的方法装上了。我还有一个问题:flexible 2008 后辍 sp2版本会比不后辍 sp2版本高吗?我看不出高在那里?

网友E(2013-02-25):
请问哪位有wincc flexible 2008 sp2的授权,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5785184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