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本人手里只有一个增量型编码器,但需要他记住设备运转位置,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PLC上的地址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断电后,电机停止位置坐标在寄存器内保存。再启动时,电机坐标不变。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这设备有时需要断电人为让设备旋转,这样设备位置与plc位置就不同了。

楼主:
我手里编码器型号是TS5233N572    S/N   XC77506

网友B:
呵呵;两个的输出是完全不同的;
绝对值型一般输出的是格雷码;

网友C:
看楼主的要求是不能代替了

网友D:
如果你的设备允许没次开机找原点就可以用

楼主:
本公司是搞电梯的,现在就是用增量编码器,我就是高不明白,才请教指点,不过公司编码器进主板前先进了PG卡。

网友D:
哈哈 电梯----有用绝对编码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