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风机负载在基频以上(70HZ)运行时,电流超大(900A),电机额定电流701A,在额定频率以下调速时电流正常,负载检查没有问题,请问有其他可能原因吗?

网友A:
风机是平方律负载,其负载转矩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速度提高到工频(基频)以上时,功率将急剧增加,因此不要轻易提高频率,否则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机是平方律负载,其负载转矩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速度提高到工频(基频)以上时,功率将急剧增加,因此不要轻易提高频率,否则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了。
正是!完全同意此观点。风机泵类负载,一般都是基于50Hz以下调速。超过额定频率的调速要慎重。否则,变频器和电机就要过载了!

楼主:
谢谢朋友,有道理。但我们现场有1台ASTOM2000变频器带进口电机运行在65HZ同样拖动风机负载确没问题,测量电流仅400A,输出电压达到710V(额定电压为690V)。这是1台ABB变频器拖动国产电机,超频运行时输出压降较大仅670V,是不是变频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说:“但我们现场有1台ASTOM2000变频器带进口电机运行在65HZ同样拖动风机负载确没问题,测量电流仅400A,输出电压达到710V(额定电压为690V)。这是1台ABB变频器拖动国产电机,超频运行时输出压降较大仅670V,是不是变频参数设置有问题?”

一点看法:
   风机的负载特性是不会由于使用了某品牌的变频器或洋电机而改变的。
   我认为能用的这台不正常,我们知道风机的出、入口越通畅负载越重,反映在电机上就是电流越大;如果风机的出、入口不通畅负载就轻,反映在电机上就是电流越小。现场能超频的这台风机看来是有问题的,我猜测在使用中感到供风不足,因此才采取超频措施来提高风量的,如果风机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风道的阻力过大(如风机的出、入口阀没有全开、出风管有节流件、风管太长、弯头太多等)。超频运行时输出压降较大,应该是变频的保护参数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有道理。但我们现场有1台ASTOM2000变频器带进口电机运行在65HZ同样拖动风机负载确没问题,测量电流仅400A,输出电压达到710V(额定电压为690V)。这是1台ABB变频器拖动国产电机,超频运行时输出压降较大仅670V,是不是变频参数设置有问题?
电机的电压等级不是380V的,是690V的?那和你的问题就不同了。你用380V的电机和690V的电机是没有可比性的。

你的电机如果是380V的,70Hz的时候,电机电压还是380V,电机的转矩要以抛物线的比率增加,所以你的电机就过流了。

如果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690V,额定频率是65Hz的话,那就谈不上电机过流了。关键还是看电机的额定数据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楼主:
恩,我也一直觉的是负载的原因,人家机械是老大,就是说服不了。不过我有点想通了,通过监控变频器参数,离线调试的这台电机65HZ  2100转时变频器功率已达100%,这不正说明风量达到额定风量了吗?而在线使用的电机70HZ 2200转时变频器功率仅70%,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线时因风道阻力大风量小啊。也就是说明离线的这台电机完全可以上线使用,因为要满足条件的是风量而不是电机转速,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大侠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B:
哦,还是要确认下,电机的铭牌数据,如果两电机的铭牌数据一致,那是负载的问题,如果两电机的铭牌数据不一致,那是电机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