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9):
问题一:
F0 MV,K0,WR40
我知道WR40为内部继电器,但是我不知道这里传输K0给WR40代表什么意思与作用?
而且这里明明传送的是K0,那就是说会调用R400继电器喽,那我执行程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WR40就等于2了

问题二:
R11F等于R287吗?

问题三:
我看的程序中R911C与R911D,表示X轴与Y轴的运行状态的,我看程序里面没有哪里有设置,直接就拿来作为输入继电器了,不明白

问题四:
还有程序中比如变址I1DT1000,之前并没有通过MV指令给I1赋值,那就不明白难道这里I1用原始值0?

问题五:
DT32742似乎不是特殊寄存器,有用来反映输出多少脉冲的吗?

问题六:
子程序调用中,如果有某个数据积存器的值改变了,外部程序能否看的见这个改变的值

调式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或者暂时想到的问题,请求协助解决,谢谢

网友A:
WR40代表一个16位二进制数,R400~R40F;所以R400会占用;
R11F不等于R287;
建议你看一下松下的手册,这些都是基本的概念;

网友B:
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上述有些问题,我编程这么多年也没有编过。所以不清楚了。
做PLC程序,我的理解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写出来就行了,何必去钻牛角尖,来搞明白一些三五年也用不上的东西呢?
我很老土,很少用变址之类的,因为这样会在某些时间出一些麻烦,还不如用最笨的办法来做,这样程序容易修改,出了问题也好找。对于真正的机器来说,批量传送给继电器,仅用于复位,极少有批量置位的,所以也是意义不太大,做机器不是做彩灯,完全的二个概念。
用松下FPX的,我现在的机器就用了4个步进电机。也就是一般的指令就行了,没有那么复杂------也许我没有达到那个能写复杂程序的级别吧!!!!!!

网友C:
回答
我的答案是:
1.F0 MV,K0,WR40
 意思是将WR40所包含的继电器全部置0,也就是将它们全OFF.
2.R11F等于R287吗?
  不等。这是16进制数。
3.
4.不会
5.可以。
6.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