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路板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3-20):
请教师傅:这个线路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是快走丝线切割机,早年搞过维修,但见的机床种类少。
所示电路板,有开关、有继电器,是不是与断丝保护有关之类(很可能猜错了);
如果有电路图,则可以对一下。

网友B:
自动停机?

网友C:
上面有英文,结合它的说明书和操作看看

网友D:
好象是停机刹车板

网友E:
断丝保护

网友F:
自动关机电子板???

楼主:
究竟是什么呀???

网友G:
看看线路板的继电器输出 是去控制什么的,、、、、、、、、就明白了

楼主:
上专答案

网友H:
好像是电磁制动的直流输出版(看看电机有没有制动线圈)

网友I(2015-04-16):
断丝自动保护用的吧,厂家一般都不会给你的,只能结合故障和厂家沟通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