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请教了,我看手册的时候感觉说的不详细,也没有例子,麻烦给个例子,外加解释一下这个指令的详细用法,以及是否会触发其他寄存器,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手册,但我看的编程手册就相对详细。直接去官方网站下载或者直接找代理商索取。

网友B:
先买一套步进电机吧。如果有更好了。然后再来问这些问题。
这个指令不要看手册,手册上讲得可能会把你讲糊涂的。直接在软件里写,填写电子表格,中文版会自动注释,只要按表格的格式不动,修改一下寄存器就行了。如果没有步进电机或伺服实物,会很难弄明白的。
前二天我就说了,松下和三菱不一样,方式不同。所以是就这样看不清楚的了。

网友B:
FPX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些参数,否则晶体管PLC也不能输出脉冲。请按下图设置PLC系统,否则只能作为普通PLC使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接触松下PLC的非标程式,所以很多麻烦的问题请教你了

第一张图你设置了ch0的脉冲输出Y0,Y1,我之前有个帖子问你,到底是指定了Y0还是Y1,对吧,你这样回答的"通道是指定的,Y0为脉冲输出,Y1为方向输出,Y2为脉冲输出,Y3为方向输出,以此类推。",那也就是说我F171(SPDH)指令是以脉冲方式输出到Y0吗?

但是我对你的第二张图不是很明白,X4脉冲输出ch0的原点输入,不明白,你触发不是R1吗?不明白这里X4的作用与用法

请教你了,谢谢

网友C:
指令后面的K是表示哪个通道的,K0表示Y0,K2表示Y2

网友B:
原点输入是指当前位置不在原点的时候触发回原点指令,当机器碰到原点开关X4时,脉冲输出停止。这个原点仅针对回原点指令,不须要写程序,由系统内部自动启用。
这个表格格式和上面所发的格式是不一样的,请仔细看清楚不同之处。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感谢,呵呵

网友D(2017-08-27):
你好,请问那个F171的回零可不可以在一段时间后再执行

网友E(2020-11-17):
第一条的H23、H0或H100控制代码什么含义?

网友F(2021-07-02):
不能设置为数据表设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