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我在安装西门子编程软件(S7-5.4V)时,总是提出重新启动,并说我的有一些参数可能余失,电脑的操作系统为电脑公司特别版 9。2V,现在请教那位同事说一下要经过那些电脑参数设置。

网友A:
修改注册表

网友B:
怎么修改

网友C:
操作系统可能不行吧

网友D:
兄弟,不知道你装360杀毒软件没有,如果装了请试试:“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E:
和电脑及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应该和电脑及操作系统没有关系,你要安装的软件应该是英文版本的吧,那就要注意,安装存放文件的名称不要用中文,不要运行任何软件重新启动电脑,如果以前安装过旧版本的变成程序要事先完全卸载。

网友F:
方法
通过先启动ISscript,在启动setup-再启动另一个安装图标就能安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