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PLC一个F172 PLSH指令上传到PLC也出错

楼主(2010-03-20):
不知道怎么贴图片,似乎工控网站有哪里可以连接图片,我不知道怎么弄,只能上传到附件里面了,麻烦各位看一下
就是写了一条F172 PLSH指令上传到PLC,居然报运算错误,不明白,请教了

网友A:
速度太低,把频率改成K100试试。PLC设置是不是正确的,按正确的设置好系统参数。

网友B(2013-08-05):
回复 网友A:
你的控制代码是否有问题,还有你的速度太低了,控制不了

网友C(2021-11-19):
我的也是一样????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D(2023-01-13):
初始速度和目标速度以及加减速时间,这些数据都需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