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0-03-20):
从控制变压器出来的220可以接220的电机吗?电机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容量够就能用啊

网友B:
只要容量够就没有问题,最要加个热继电器保护等

网友C:
主要是容量问题

网友D: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满足条件就行

网友E:
电动机的容量是变压器容量的80%,没问题的。因为变压器自身有损耗。

网友F:
关键是容量够不够

网友G:
没有问题的。。。

网友H:
看看你变压器的容量咯

网友I:
不能接,容量不够。

网友J:
控制变压器的容量一般都很小,带电机恐怕容量不够烧掉

网友K:
楼主说的是控制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的容量现在有大的么?我了解都是很小啊,怎么大到控制电机了呢?

网友L:
控制变压器的容量必须大于电机的功率才能行。

网友M(2010-04-27):
那没绝对的事情我用过的5KW的正泰的

网友H:
看你变压器容量了,够容量就可以

网友N:
容量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O:
变压器的容量必须大于电机的功率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