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10-03-20):
我给我厂高位槽那里的明胶泵电机接线时,发现电机机壳带点,我们这泵是10个装在一个支架上的,电机功率也就1.5KW,我用表量了下发现电压交流30来伏,直流有220多伏,感觉很奇怪,这电是哪里来的呢?电机都是ABB得变频器控制的。。
接地线出了问题?还是变频器有漏电?

网友A:
所有的变频器都会不同程度的漏电,所以变频器十分强调地线的接入。从你的描述来看肯定是接地线有问题,要么是接地线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接地线接入的不合理。

网友B:
检查接地线。

网友C:
你的电动机是接地还是接零,接地有可能接地电阻增大,接零是中性线不平衡,增大导线截面积。注意哦!如接地或接零一个供电系统要统一

网友D:
电机要接地的而且跟接零不是一回事

网友E:
呵呵说明你接触这类事情太少了,任何变频器都会不同程度的漏电流,所以变频器十分强调地线的接入,你好好检查接地吧

网友F:
这是使用变频器造成的,电机必须可靠接地才行。

网友G:
看看接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H:
接地不良造成的,赶快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