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通讯电缆

楼主(2010-03-20):
我到市场上去买了两个九针串口想自己做个西门子224与电脑的通讯电缆请问有高人会做的吗?一般的通信线一个用了两个脚,一瑞用了三个脚,如何接线才能正常通讯呢

网友A:
呵呵;
电脑上是RS232;
PLC上是RS485;

网友B:
还是别冒险了,一条USP/PPI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A:
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这样做起来比较简单了;

网友C:
还是直接买吧
没那个必要!

网友D:
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   G接地5,DA-接8脚,DA+接3脚

网友E(2012-10-17):
232 485转接器都能连接S7 200吗?
不见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32 485转接器都能连接S7 200吗?
不见得
通常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