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0):
情况是这样的:从触摸屏上显示上看,伺服数据在移动,但实际是机械位置没有变化,而是机械在抖动。
伺服没有报警,伺服重新回原点后,自动运行后又正常,且间隔一段性发生。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小弟解惑,感激涕零。

网友A:
检查连轴器是不是松了,机械在某一位置卡位,润滑油是不是太粘。

网友B:
机械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D:
看一下电机轴是否在转。如在转,是机械问题,电机与机械联接之间存在打滑;如不转,可能是编码器或编码器接口坏了。

网友E:
可以先把轴上的负载拆除,空载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