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延时程序

楼主(2010-03-21):
//求助一段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nsingned int a)     /  形式参数   a应该怎么取数   才能使延时程序延时2s

        { unsingned  char i;

               while   (a-)
         {
            for (  i=0;    i<125;   i++)

          {;}

                 }
                  }

网友A:
这样的定时不是很精确,不过可以使用。通常需要的秒数是在软件仿真,然后得出结论。不断的修改a的值,使其接近你需要的延时。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吧,具体的你可以跑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