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1):
等离子电视盒液晶电视有什么区别?价格差别大吗?

网友A:
等离子是“像素颗粒”自身发光,所以其对比度接近CRT;液晶像素是被动发光,即显示屏背部有发光灯,前面的微型遮挡板打开和关闭来决定是否对背光灯遮挡,从而形成‘像素颗粒”,所以对比度难以匹敌CRT。另外,液晶像素颗粒小,形成的图像细腻,所以小屏幕也很清楚,如果做大屏幕成本比较高;等离子则相反,此外,等离子的寿命也不如液晶,耗电量大于液晶,但效率高于液晶。

到目前为止,最理想的显示器还是CRT,可以体积是其最大的瓶颈,在民用产品中已经濒临淘汰。

上述是本人通俗的描述,不够专业也不全面,但大致不错。等离子近2年采取许多上述缺点的技术开发,可能有所改进,等离子和液晶的差价已十分接近,但是就普及率来讲,还是液晶的比较高,这样后期的维修成本就会相对低一些。

网友B:
呵呵终于明白了

楼主:
感谢二楼,已经很专业了,我准备乔迁新居,不知该买什么电视,了解一下。据说42寸等离子也就是耗电100多瓦,不知准否?

网友C:
现在还是液晶是主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