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1):
最近公司准备用测量检测光幕检测工件外形,检测光幕采用美国banner,检测光幕控制器通过RS232与omronPLC相连,不知道omronPLC如何去读工件检测数据?有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呵呵;通过RS232的话需要用通讯方式;

网友B:
先看看资料,恐怕不只是232通讯这么简单,是不是还要“同步器”
工件外形-----是投影外形吧

楼主:
测量检测光幕如何把工件数据传到OMRONPLC?
测量检测光幕主要检测工件的轮廓,如铝合金门窗,把门窗挂在传输链上,中间空的地方不用开涂料阀,节约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