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热电偶温度控制编程方法

楼主(2010-03-21):
知识改变命运,促进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A:
呵呵;你用EM231 AI4xTC的模块,读温度十分简单;

网友B: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最好还是用智能 温控仪吧

楼主:
恩恩 谢谢楼上的,我知道用EM231的那种扩展模块,或者224XP的也有两个模拟输入,但程序有什么PID不知道怎编程
知识改变命运,促进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A:
呵呵;如果是EM231 AI4X12BIT或CPU224 XP自带的,只能测模拟电压/电流信号,需要温度变送器转换成模拟量后才能使用;

网友C:
看看我们的PLC。直接替代西门子。用PID控制温度。1000度以下可以精确到0.3度。
http://www.co-trust.com
我姓伏 025-86899990-802 13338604747

网友D(2010-07-20):
先看看手册,再动手实践一下

网友D(2013-11-21):
还是用智能 温控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