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信号

楼主(2010-03-21):
我现在想读取11千瓦的电机的电流,一般在10-20A之间,把它转化为模拟量信号比如0-10V或者4-20MA,通过电流的变化来控制另外一个元器件的电机的运行速度,该使用什么样的器件,市场上有吗?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的,有点电子线路基础就可以做了,但是精度就是麻烦的事情了

网友B:
使用电流互感器,但用在这性能怎么不清楚

网友C:
我用过。用交流电流传感器/变送器,11KW可以直接穿线过去三相单相都行。国产的模拟输出、带485协议的700左右一只,只有模拟输出的400元左右。不过精度等级偏低标称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