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1):
最近在车间连一个wincc画面,请问各位由于原画面是在19寸方屏的显示器上运行的,现在改在19寸宽屏了,怎样设置才能使原画面在现在19寸宽屏的显示器上等比例的显示出来???请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A(2010-10-19):
可以在WinCC-计算机属性-图形运行系统-窗口属性中,选择调整画面和全屏。

网友B(2014-09-30):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的 运行完右边还是空白一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