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已知三相电压与电流分别是V1=224,V2=223 ,V3=224 ;I1=108,I2=114,I3=95
请问怎么算平均能耗

以及混合电路的总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你这里说的平均能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三相电压电流

楼主:
就是此时的输出功率

网友B:
这种情况好像有一个专用的功率可以用来测算的,或是测到有效值,利用功率公式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