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有一个工程我要求用一个浮球式液位器来自动控制水泵往水池子里打水,水低了水泵启动,水高了水泵停止。那位师傅用过,介绍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就是普通的浮漂水位计,里面有一个开点和一个闭点,应该很容易买到

网友B:
UQK-71系列干簧式

网友C:
这个市场上不是很多嘛

网友D:
这玩意简单,实在不行的话,抽水马桶上拆一个改装

网友E:
到工控电子市场转一圈,有很多,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F(2011-01-11):
用接近开关做一个就行了,不过要买一个不锈钢的浮球,我们厂里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价格便宜,也挺好用的。

网友G:
水塔水位开关,15快一个,机械式

网友H:
买一个自动水位控制器带探头!简单

网友I(2011-03-05):
UQK-611液位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