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延时自锁不同点?

楼主(2010-03-22):
图1
图2
如标题:图1和图2都是延时自锁的图,求这2个不同点?

网友A:
图1并不可靠~~~

楼主:
图3
那图2和,图3是一样的吗?
还是图3的延时时间短?

网友B:
图1,X0要按住吧.图2的X0点动就可以.
图2和3应该一样的.时间差别可以忽略.

网友C:
图1和图2的区别是:图1得连续按下10秒,图2点按一下即可。图2和图3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D:
图1不符合实际使用要求,只有用旋钮才行,无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E:
呵呵,2和3基本上没区别,只是扫描的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F:
图1不可靠,不支持用。

网友G:
好象图2的画法不符合PLC编程规则吧!不知道对不对,请教!

楼主:
8楼说的是 Y0从母线直接接线后再接到上面X0那条线,
不符合 梯形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 原则吗?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下图的简化图
但是我按下F4后,上面这个部分属于不能读取如图弹出下面提示
求解..............................

楼主:
又忘了上传图了,补充10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