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中断程序编制时需注意的几点

1、中断程序只有在中断事件发生时才能被调用,因此,对于每一循环都需要刷新的信号,原则上不可以通过中断程序进行输出。

2、中断程序宜采用局部变量表,利用符号地址进行编程。

3、中断程序要尽可能短小,以尽量避免由于中断处理引起的PLC循环时间的大幅度增加。

4、中断程序不可以再调用其他中断程序,因此,在中断程序中不允许使用与中断控制有关的指令。

5、同一个中断事件只能调用一个中断程序,但是,允许不同的中断事件调用一个中断程序。

网友A:
最好用例子进行说明,便于理解。

网友B:
对,实际的程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