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初级的问题 - 求计时器T 的用法

楼主(2010-03-22):
如图:
1.第一行里的计时器T3有25 秒的延时时间,
那么第2行的常开T3是在 计时开始时亮起 还是 在计时结束后亮起?
2.第2,3行的T5也是和T3一样在 计时开始 或 计时结束 后才会亮起吗?

网友A:
T3在25秒后才通,也就是你说的结束后才亮;第2行的T5本来是亮的,在T3通后20秒后灭;第3行的T5是T5结束计时后才亮

网友B:
没装仿真软件?这样的体形图,如果你判断不出来,那用仿真软件试下,结果马上就能出来了

网友C:
是啊,用仿真可以很快看出来。即使不用仿真分析一下也不很难。

楼主:
你说的那个软件在哪下?

网友D:
是延时25秒后接通的。

网友E:
论坛里就有下载的,多找找吧,我以前也是论坛里下载的,找不到就上BAIDU找吧

网友F: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装个吧,用这来检验一些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G:
计时时间到,其常开接点接通、常闭接点断开。

网友H:
在计时结束后亮起

网友I:
第二行的T3在25秒后接通T5和Y6输出 T5在20秒后断开Y6并接通T4
但我不明白的是,T5在20秒后接通T4是一直接通的吗?也就是说PLC里的定时器不用自锁吗?请高手指教!

楼主:
楼上说的我再确认了一下,
不用自锁的,
因为上面的X0是一个按钮开关。
按下去后一直保持开启状态;
执行一个25秒的Y2输出后;
再进行一次20秒的Y6输出;
然后等待15秒时间---复位;
等待下次按下X0。

网友I:
梯形图中计时器用自锁吗?请教!

网友J:
定时器时间到后输出;
前面的成立条件撤掉后定时器T复位;

网友K:
T是计时时间到后才动作

网友L:
在计时结束时动作,常闭变常开,常开变常闭,灯亮起

网友M:
呵呵,定时器还不懂,估计仿真也不会的。

网友N:
瞬间的动作

网友L: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网站里很多,去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O:
三菱的定时器一般都是廷时ON的,所以运行一下程式就明白了,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更简易的程式试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P(2010-05-13):
按下X0后Y2接通并自保同时T3开始计时,25秒后T3使Y6接通同时T5开始计时,20秒后T5到时断开Y6,同时接通T4开始计时,15秒后T4到时断开Y2同时使T3复位,因T3复位T4、T5就都被复位,一个工作过程结束。

网友Q:
时间到,其常开接点闭合、常闭接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