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请问+24V的开关电源在线路原理图中的电气符号怎么样表示,查阅了一些资料都没找到,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一般我就是按照整流模块的样式画

网友B:
直接画个整流器方块图标,标上输入及输出电压和正负

网友C:
画个整流块,符号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