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错在哪?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错误的原因在于GX软件不支持多于24行的并联输出,请通过中间触点分多行写入。

如果使用早先的软件将不受此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原因在于GX软件不支持多于24行的并联输出,请通过中间触点分多行写入。

如果使用早先的软件将不受此限制。

Regards

网友C:
不能编译时,应该有提示信息啊

网友D:
M845多用几个就好了,最好别写这么多。。。否则在信号处理,监控等动作时,会出错的。在线编辑也可能会失败。

楼主:
新手,正在学习,这是公司车间的生产线梯图。拿来看看,就发现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