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供电网络计算在确定电缆截面时按经济电流密度初选,按长时允许的负荷电流校验,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按线路电源端产生最大稳定电流校验热稳定。经济电流密度怎样确定?这一名词?

网友A:
所谓经济电流密度,是指年运行费用最低时所对应的电流密度,年运行费用包括线路的年折旧维修费和年电能损耗费

网友B:
对应于经济截面的电流密度称为经济电流密度.
换句话说,就是你放的电缆的截面大小是根据通过该电缆使用时间长短来选择.如果一年中使用时间很短就选小些,如使用时间很长,就是考虑线损所以必须放大.在选择时有<经济电流密度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网络计算在确定电缆截面时按经济电流密度初选,按长时允许的负荷电流校验,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按线路电源端产生最大稳定电流校验热稳定。经济电流密度怎样确定?这一名词?
应该是指用多粗的电缆。长时允许的负荷电流、允许电压损失、线路电源端产生最大稳定电流,这些都在讲如何选择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