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模块

楼主(2010-03-22):
—||—[T0 K0 K3   D120   K1  ]—
请问当执行条件接通时是不是说把D120的数据传送第一个模块中的BFM#3中
下面有条指令不懂请各位说下

—||—[T0 K0 K0   H1   K1  ]—

网友A:
既然上面的语句懂了,下面写一个常数入BFM为何又不懂呢?

网友B:
会上面的,到下面的又不会
看来还没有真正理解这指令的含义

将H1这个数据写到第一个模块的0号缓冲区中

网友C:
还是按对应模块的手册来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