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造纸行业行车有两个20吨的钩 采用安川变频616G5的变频无PG。。在运行中久不久两个钩就不平行了一高一底。。请高人指点怎样处理!
  别外变频主板怎样才能看到最大功率是多少?主板坏了不知怎样选。。。。多谢了

网友A:
要同步控制,没有编码器是不合适的。有了编码器反馈,两电机用一个编码器信号做参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同步运行了。
无编码器的同步只能是大概其。精度没有保证。

网友B:
要么像楼上所说的 ,要么有条件 就   一拖二

网友C:
同意上2位的意见 , 建议采用PG控制 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