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许多移动变电站铭牌有最大开断电流;12.5千安。望那位老师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开断电流
就是断路器开断短路电流的能力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我网上查了一下如下: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是表征断路器开断能力的参数。在额定电压下,断路器能保证可靠开断的最大电流,称为额定开断电流,其单位用断路器触头分离瞬间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千安数表示。

网友C:
研究这个做什么

网友D:
最大开断电流只要大于最大短路电流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