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11千瓦,电压380伏,怎样计算它1小时用了多少度电

网友A:
呵呵,不是11度吗?
如果再精确的话,可以加上无功电流的线损——基本是忽略不计。

网友B:
就11度吧

网友C:
有点难度。

网友D:
怎么算的啊,怎么才11度了?11度是一相1小时的用电量,那其他2相就不算了?

网友E:
在满负荷时应为11度

网友F:
这题你没写清楚,是额定功率?线电压表情,应该不难做。。如果你写清楚的话!

网友G:
三相电机,11千瓦。就是三相电机1小时消耗11度电,工作在正常电压下,不存在单相换算累加之说。

网友A:
呵呵,各位,楼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有什么难度呢?

所谓11千瓦,楼主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按常理来说这个数据一定是来自于该电动机的铭牌,我想他不会用功率计去测量吧?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么这个数据肯定就是额定功率,也就是有功功率,因为电机名牌标注的就是有功功率。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有功功率是三相电动机的总功率还是其中一相绕组的功率呢?答案肯定是前者,有谁见过三相电动机铭牌标注单相电源下的功率呢?再,上面说过,这个功率也是额定功率,所谓额定功率肯定是在正常三相供电时电动机在单位时间所做的功,即功率!

既然单位时间所做的功称为功率,那么在某个时间段内所做的功是多少呢?功率×时间=功,即11千瓦×1小时=11千瓦·小时=11度。

网友H:
还要看电机的负载情况,如果是轻载就不到11度

网友I:
不一定,就是11度,空载呢?

网友J:
大概11度,精确的话必须加三相电能表(因为不一定满负载)

网友K:
呵呵,不是11度吗?

网友L(2010-04-21):
还要考虑电动机的效率吧
快乐每一天

网友M:
当然是11千瓦时

网友K:
大概11度

网友N:
还是看表吧,十一度只是估算的。

网友O:
这是一个电工问的问题么……

网友P:
要看实际的电流值
要看实际电流值,既实际的做功值再乘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