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2):
大家都在讨论变频器直流母线的过电压问题,有没有人能谈谈变频器报直流母线欠电压故障的可能原因。提到这个,首先有人会说是电网问题,电网波动造成的。我是想问如果电网没有波动呢?我的电网很稳定,是大专院校的供电系统。完全符合国家的电网标准。而且比较干净,没有谐波的畸变。这种条件下,如果报直流母线的欠电压故障,是什么原因呢?^_^

网友A:
不外乎有两方面的原因:
1、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容量下降,在运行中导致直流回路电压低落,报欠电压故障;须检查电容的容量,并更换。
2、电压检测电路不良,产生误报警现象。如电容无问题,须检修电压检测电路。
    可能为检测电路的比较工作点偏移,造成误报警。
大家也可以到<变频器维修>论坛看一下,有相关的故障分析帖子.

楼主:
^_^,对楼上的热心发言,先赞一个!

不过,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故障与装置的元器件没关系。也就是说,母线电压真的低了,元器件和变频器正常。

出现这个故障以后,我们通常会想到:电网问题、传感器问题、电容器件问题。。。。但是都不是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考虑负载的问题呢?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变频器报“直流母线电压低”呢?

再补充一点,现场调试工程师,最不希望的就是变频器坏了。^_^,一旦是坏了,那彻底就完蛋了,后面的活儿就干不下去了。那怎么行呢。因此都会把变频器坏了作为最后判定的手段,而优先考虑的是现场变频器有关的周边问题。

楼主:
变频器报故障:“直流母线电压低”;应该检查电机的传动系是否有犯卡的现象,因为在旋转过程中,如果轴系犯卡,相当于突加大载荷,变频器针对这种突然的大载荷,直流母线将会放电,使其电压瞬间下降而报错。

因此,变频器在电网良好、元器件正常的状态下,如果报直流母线电压低,应该去检查传动轴系,是否存在机械故障。

网友B(2011-08-23):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会报直流母线欠压,一般都是在重载的时候,但是不是每次都报,他是间断性的?这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C(2015-03-30):
我单位6SE70用在立辊轧机,最近单边经常出现逆变报F008,整流回馈报F033,同时跳进线主开关,观察曲线,直流母线电压瞬间降低,两边参数配置相同,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