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施耐德ATV61 NLP报警 说是电网没有电压 实际上电网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那位大侠知道 跟检测电网电压 有关的回路或者电路板 不胜感激啊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是 ATV61400千瓦的

楼主:
充电可控硅故障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实测可控硅没坏 请问还什么原因能造成这个原因啊 谢谢大虾们了 真的很急很急啊  ATV61  400千瓦的

网友A:
可控硅没有坏,那就是触发电路坏了?顺藤摸瓜呀。

楼主:
也没坏啊 新买的触发板

网友B(2011-07-06):
我这也有一台atv61  160KW的  也是这个样子,直流母排我也链接了的,送电还是一样报nlp显示检测电压0V.

网友C(2011-10-13):
施耐德变频器NLP报警,实际上电网有电压 求助
施耐德报NLP是无主电源故障,这种故障很多都是PA和PO没有短接造成,可以先量下直流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里面有可能线有问题。如果有不解可以18664702868 李 。施耐德变频器高手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