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最近自己公司有个普传的变频,加了水泵控制器来做4泵轮换的恒压供水。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总是会突然死机。死机前会出现OC-P的异常现象(注:OC-P提示是系统受到干扰或瞬间过电流冲击)。现在的问题是,地线有加了,各方面的调试也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变频的本身滤波抗干扰不好,还是有可能其他原因导致?

网友A:
可能为负载突变或水泵方面的问题,如水泵电机绕组存在绝缘缺陷,运行中导致变频器OC报警.
各位也可以到<变频器维修论坛>看看,有许多故障分析的.

楼主:
电机的问题已经排除了,电流的话,经过下午4点到晚上8点的高低峰检测也没有问题,所以才比较头痛。

网友B:
恢复出厂值,重新仔细设参数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自己公司有个普传的变频,加了水泵控制器来做4泵轮换的恒压供水。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总是会突然死机。死机前会出现OC-P的异常现象(注:OC-P提示是系统受到干扰或瞬间过电流冲击)。现在的问题是,地线有加了,各方面的调试也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变频的本身滤波抗干扰不好,还是有可能其他原因导致?
供电电源进线处加装铁氧体磁环多加几个(3个以上),然后在磁环上绕制3圈。情况会好的。变频器干扰的话,这招儿比较灵。如果变频器干扰“别人”,也用此法,管用。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每次出现故障时都是一个水泵?
如果是可是电机的问题,如果不是可能是变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