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我放在YOUKU视频上,大家看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ODU0NT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zMyMjMy.html
奇怪的Z轴问题。程序设置Z轴很靠近平台面,但是现在一般下不去,即使下去也可能只下去一半高度(随机);
有严重的声音,应该是齿条和齿轮卡出来的。
最后Z轴归位时候,应该提高到零位。但是现在情况是可能上去也可能下去,直接接触到平台。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非常感激!

网友A:
定位感應器檢查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传感器看了没问题。而且也试着替换。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这台仪器是每次出现这个Z轴上下问题;(用的时间最长02.03年开始使用)

其他06年开始用的仪器。目前是偶尔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一个系列的仪器。

楼主:
再顶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