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打开软件的时候打出这样的故障     0x00d847de 指令引用的 0x00000000 内存不能read!!】
这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西门子软件出错,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卸载、再重新安装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重装

网友C:
重装吧!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时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