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N-C-S系统

楼主(2010-03-23):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师傅们,一厂区,采用的是TN-C-S供电系统,在TN-C后分成TN-C-S后,就成三相五线制了,也就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是分开了,按照理论上的说法,就是分开了不允许再重合,可是有些设备其出厂时就是工作接零与保护接零共用的,这样就不知不觉中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又重合了,请问这对供电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与就是说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后又重合,有什么影响?)小弟在这里请教各位了,谢谢各位高手们的指教。

网友A: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你最好把零线和地线的设备接在前边,不就要接在后边。

网友B:
“一厂区,采用的是TN-C-S供电系统,在TN-C后分成TN-C-S后”这样的做法是严重错误,  零线和地线,是从变压器那出来,各走个的

网友C:
一分厂要是单独有一个变压器的话,楼主的改法就是正确的。你可能把设备改一下,或把变压器改一下。

楼主:
变压器不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