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本人现研究一个超级电容充电的电路,如下图,母线电压为600V-800V左右,但在充电过程中二极管D2总是被击穿,用示波器观察了二极管两端的波形,其出现开通时的尖峰电压(如下图),所以可以断定是尖峰电压的原因。二极管的耐压1200v,额定电流75A,速度250ns。开关管参数1200V/200A,20KHZ;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尖峰电压的办法?也查了好多资料,试了好多吸收尖峰电压电路的方法,但效果都不明显,请大侠指教。在这先谢谢了。,在线等待。。。。

床前明月光

楼主:
看了的朋友,可以给个意见,没关系的。谢谢了。再次等待。
床前明月光

网友A:
D2 两个串联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