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我想了解一下变频器如何接线?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B:
最简单的接线:电源进,出接三相电机;
用面板控制;
具体要看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C:
变频器基本原来就是:交流-直流-交流,三相电源进(一般标R、S、T),三相出接电机(一般标U、V、W),然后就根据实际要求接控制信号

网友D:
接好主回路进线 R、S、T输出 U、V、W,然后再根据你工作需要,参考变频器说明书接线,参数设置

网友E:
R,S,T接三相电源输入.U,V,W接电动机,一定注意接好接地线。

网友F:
有次 把电源接接地上了 结果烧了

网友G:
千万不要把R S T和U V W 接反了
否则就完蛋了

网友H:
进线 出线 对应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