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两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之间如何做好同步涨紧?要其之间的产品保持,一样的张力。

网友A:
呵呵;这个对变频器的要求比较高,你用的是哪款?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啊

网友C:
同步张紧?有张紧轮吗?如果有的话应该很好实现的。采用主从控制即可。

网友D:
这个很好实现的,我们有实际的系统方案。WWW.KWZK.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对变频器的要求比较高,你用的是哪款?
正在选型中,还没具体确定。我们常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

网友C:
需要矢量控制变频器即可,能进行力矩控制的。什么牌子倒是无所谓的,只要用着顺手即可。